DELL5560七声报警

楼主(2016-10-03):
DELL5560,板载CPU,SLJ8C桥,NV显卡,报七声,有的时候能亮机,加焊过显卡,换过桥,刷过BIOS,能进系统的时候还升级过BIOS,板号JWA,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A:
首先看主板外观……换过内存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主板外观……换过内存试过没?

内存不插就两声报警,七声报警的时候集显供电不出

网友:
北桥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子也有维修过

网友:
加焊cpu   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亮机用一切正常么

网友:
是的,就是开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