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开机灰屏维修

楼主(2016-10-03):
这个机器是同行发过来的,开机可以显示就是灰屏,拆机发现是二修机,上家干过显卡了,我独立显卡供电断开,用集显开机还是灰屏,测主板屏线数据对地阻值正常,看来可能是南桥问题,此机是三代南桥,由于没有新的南桥,只有去拆机了,拆机直球麻烦,想想会不会是南桥供电引起的,直接测南桥l54电感1.05伏电感,一端只有0.2伏,一端1.05伏正常,万用表测电感尽然不通,尽然是电感坏了吗,换个电感OK此机器修复了。没想到这种电感也会坏啊。

网友:
是桥里面的显示模块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A:
这个故障真够奇葩  我还没有重来没有遇到大电杆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真够奇葩  我还没有重来没有遇到大电杆开路的

这个是小电感的

网友:
真没碰到呀

网友:
太可怕了,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啊,我一般都测一遍正常就没测了,以后要留个心眼了

网友:
灰屏怎么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
很少遇见电感坏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1.05V供电电感,及EC电路断线!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大哥是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棘手  不太愿意弄

网友:
电感开路少见。。。。细心

网友:
不是吧,这样就修好了,楼主有没有报南桥坏了

网友:
电感坏的不多  记得宏基4752 不充电  换过电感好的一类

网友:
楼主这个电感也会坏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 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不然就误杀了

网友:
我有点想不  通

网友:
楼主真细心  这种1.05v的电压  我都很少测

网友:
应该是桥的总线供电不满足,导致的灰屏吧,也是第一次看到案例

网友:
修机修的少,没遇到电感坏的

网友:
这个加分的有

网友:
灰屏我一般都先换屏  换屏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电感坏的。。

网友:
电感 这样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pch 也参与显示了?

网友:
灰屏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台都修不好  楼主的那个电感是LVDS的供电 哎为什么我就没碰到一台这个问题呢

网友:
不错,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图标出来是哪一个电感就更加直观了

网友:
不得了 c从来没见过大电感坏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电感坏的不多

网友:
二休本不好弄啊

网友: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哈哈真是运气呀,,电感很少声。

网友:
高手  就是有耐心

网友:
维修高手啊  不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细心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修过一次,LENOVO E47 的。也是电感开路,

网友:
亲板的南桥 都不好搞

网友:
上家使劲干显卡

网友:
上家也是大意,,楼主细心大赞

网友:
一般都会想到显卡去了  楼主细心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啊!

网友:
大胆假设,细心测量。

网友:
机器修好的那一刹那 比打飞机都爽 楼主赞同吗

网友:
这毛病也会有?

网友:
*脏话*
电感还能坏啊啊

网友:
修了这么多机,还没碰到电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