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s不装硬盘能亮机,装上硬盘不亮。在线等,

楼主(2016-10-03):
装上硬盘电流跑到1.1A左右不动了,不装硬盘直接亮屏。测试硬盘没问题,换硬盘故障依旧。下午刚换过键盘,测试键盘时一切正常。客户回家不到1小时,就说屏不亮,拿回来测试,就是上述故障。

网友:
是不是显卡

网友:
去掉硬盘开机正常,装上硬盘不亮,

网友A:
我先把电脑开机,到BIOS页面,再插上硬盘,按CTRL+ALT+DEL重启,居然亮了。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把电脑开机,到BIOS页面,再插上硬盘,按CTRL+ALT+DEL重启,居然亮了。什么鬼?

能进系统,在系统页面重启,又不亮了。是不是bios出问题了?

网友:
不好断定啊

网友B:
这故障还真有点奇

网友:
硬盘直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还真有点奇

我拆开给coms电池放电,装上硬盘也能亮,不过一直进bios,调啥都没用,拆掉新换的键盘有一切正常,不拆键盘还得按ESC退出才能正常进系统。这个我就迷了。键盘也正常……

网友:
查下硬盘电路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惠普机器  插上硬盘就不亮  开始没怀疑bios  查了条件都正常就换了桥  故障依旧  结果刷了个bios好了  挺奇葩

网友:
BIOS问题引起的,遇到过

网友:
查硬盘 不行就刷BIOS   静待楼主结果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也就先查硬盘条件,再刷个BIOS,再不换个桥。

网友:
我遇到过一固态盘,有的电脑上去检测不到,有的电脑上去能用

网友:
解决了吗,问题

网友:
目测是南桥有问题 本人小白 仅供参考

网友:
供电 ,信号,第2次 直接就BIOS,是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