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疑难问题求助!大神请留步!

楼主(2016-10-03):
ACER 4750 疑难问题求助!大神请留步!
问题很简短:
单用电池开机,显示,进系统正常。  单用电源开机,电流1.04-1.08-1.23-1.03 不动了。不显示。。抓BIOS 会出现一段读取波。
电源,电池一起用不显示! 求思路。这个怎么解! 急急急~~

网友A:
经过哥的不断努力。现在故障点比较明显了。。 我把电源电压调到12V。 用电源,直接亮机。 用电源加电池也亮机。。嘿嘿。。 问题还是出在切换电路上啊。。 继续努力。。

网友:
12V也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哥的不断努力。现在故障点比较明显了。。 我把电源电压调到12V。 用电源,直接亮机。 用电源加电池也亮 ...

请问可以充电吗

网友:
电源12V时,机器是认为没有适配器的。工作在电池模式。。。

很奇怪的故障。。期待楼主找到答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