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4.1 电流1.8掉电

楼主(2016-10-03):
待机0.01,裸板开机电流1.8不亮,反复掉电重启。内存贴纸K42JY, CPU是i5的,显卡216-080900,有八个显存。没图,盲修技术不到家,是不是干显卡再说。
cpu
显卡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刷刷BIOS,,这个板BIOS不对会掉点,,

网友:
先软后硬 BIOS坏的多

网友:
修道过,一般人v不搞数他

网友:
刷对应的BIOS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老多毛病了

网友:
先要查电路哦 不要动不动就干显卡 风险很大的 再说了也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先BIOS,在看其它吧,这个好多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