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电源维修 无技术含量 博大家一笑

楼主(2016-10-03):
客户的一个硬盘录像机电源,现象:无12V输出。
客户描述:因改造电路,多次切短总电源,后发现录像机无显示。
解决方案:给客户拿了一个12V4A的适配器,打发走完事。

下面上主角内部图:

硬盘录像机原装电源就这个鸟样???估计不是原装的
内部也太简陋了。

通过观察,400V33UF大电容鼓包,保险丝烧断。

这两个就是罪魁祸首,
根据客户的描述,看来应该是被电流冲击坏的,后面电路损坏的可能 性不大。
但还是要测量一下。

简单的测了一下开关管,整流管,尖峰吸收,发现没有损坏的元件。
心里感觉已经没有事了。

更换时,没有找到一样的电容,找了一个400V 22UF的电容换上去

只为验证一下判断故障是否准确。先凑合一下。

保险丝我也没有

用段锡丝代替

好了,合上电源盖,远离电源,防止爆炸,小心的通上电!!

!!!!
好了,收工!!!
-----------------------------------------------------------------------------------------------
闲玩,没啥技术,待我学的再精通些时再给大家上点有营养的。

manzxq -1 保险用焊锡丝代替~,完全不安全。扣你1 分.

网友A:
这个电源也是够精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也是够精简的

嗯,是的啊,嘿嘿
不过这样的也有好处,可以用来练手画电路图,太复杂的跑线跑不上来
这种电源虽然简单,但是应该有的都有,更清晰一些,因为能省的都省了。哈哈

网友B:
楼主的运气不错,但维修最好还是按部就班的,,,,保险管不能用焊锡丝代,后患无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运气不错,但维修最好还是按部就班的,,,,保险管不能用焊锡丝代,后患无穷.

手上没有原件啊老大~~~过些日子买了元件一定换回来~~~
现在刚开始接触维修这一块,要是真坏点我没有的原件,还真是麻烦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和保险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上没有原件啊老大~~~过些日子买了元件一定换回来~~~
现在刚开始接触维修这一块,要是真坏点我没有的 ...

我一般习惯用细铜丝或1到5欧的电阻代换,主要是防止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习惯用细铜丝或1到5欧的电阻代换,主要是防止短路。

今天我倒霉了,把一块电源板弄坏了,唉,还得给人家修好,故障让我给扩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习惯用细铜丝或1到5欧的电阻代换,主要是防止短路。

有QQ吗,都有维修的爱好 ,可以一起聊聊天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太好了,以前不能回帖,现在看到好贴必须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倒霉了,把一块电源板弄坏了,唉,还得给人家修好,故障让我给扩大 了。

只要能找到代换的元件一般都可以修的,只要不把焊盘弄坏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找到代换的元件一般都可以修的,只要不把焊盘弄坏就行。

焊盘已经炸飞啦,不过这个不是问题,可以补上,上面的很多原件我都没有,贴片二极管都没有

网友:
这个电路吊,用料也吊

网友:
现在的电源基本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已经炸飞啦,不过这个不是问题,可以补上,上面的很多原件我都没有,贴片二极管都没有

帖片元件用普通的代换就行了。可以让它立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运气不错,但维修最好还是按部就班的,,,,保险管不能用焊锡丝代,后患无穷.

是的 不能用焊丝的吧

网友:
硬盘录像机的电源全是这个样 低成本 高售价

网友:
很感谢的的

网友:
保险用焊锡丝代替~,完全不安全。扣你1 分.,保险不能用其他电线等代替,那样对客户是相当的不负责任,引起火灾那就很危险的~。希望引起同业者的注意,不要只是对维修质量只要能用都可以。
...................要做中国合格好司机。

网友:
呵呵,我也是锡丝代替的~~

网友:
保险是不能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