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精芯笔记本维修:LA-6755P进水自动触发掉电二修

楼主(2016-10-03):
版号:LA-6755P故障:有时候自动上电到1.4A过一会儿掉电,有时候待机正常,按开关不能开机
外地朋友寄修进水裸板,粗略看下主板,进水处理的还行,自动上电还会掉电,先测量开关插座JPWRB1的第7脚ON/OFFBTN#电压只有0.3V

ON/OFFBTN#由+3VALW经D22上拉,测量D22的2脚有3.3V,1脚无电压,拆掉D22发现焊盘已经腐蚀断线。不仔细还真看不出来

刮开铜箔,接好线,D22/D25之间也有轻微腐蚀,不过线路是通的,也一起处理好,通电再次测量ON/OFFBTN#已经正常3.2V,触发开关,跳变亮机。

网友:
学习大神经验
杀了个发

网友:
兄弟们,加分了

网友:
板凳   加没一。。。。。。。。

网友A:
轻车熟路,一看就是老手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车熟路,一看就是老手啊 !

陈总你也是老司机

网友B:
这种故障现象不固定的机器 维修起来有时候有难度   加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现象不固定的机器 维修起来有时候有难度   加分了

感谢天意版主,你太谦虚了,呵呵

网友:
相当于台式机的开关针的电压低,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天意版主,你太谦虚了,呵呵

别感谢了 发帖值得加分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D:
能修二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器一定要多看看进水部分,断线和元件腐蚀的比较多!

网友E:
问一个非常小白的问题!!待机3.3电感,80-100欧姆是不是短路了-----正常应该400--600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修二修的都是高手

这是实话,要么认真,要么技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个非常小白的问题!!待机3.3电感,80-100欧姆是不是短路了-----正常应该400--600对不对

这个不算短路,有的万用表打值只有几十也是正常的,手头有个板子,5V待机打值只有52也是正常可以亮机的。

网友:
断线是很难发现的

网友:
进水的板子就在进水处找,不然会进误区的,

网友:
有一个板子进水,搞一上午,东找西找的,该是一个小电阻腐蚀引起的

网友F:
看你描述的现象第一想到的可能是开关电压问题!

网友G:
上次修了一台进水的,也是这样的情况,弄死了,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不能的时候D22O N/OFFBTN#,被拉低,最后没法切断了ON/OFFBTN#两头,然后飞线到开关才正常。版主威武,无私奉献

网友:
大神老司机求带

网友:
小白标示看着很复杂,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描述的现象第一想到的可能是开关电压问题!

不愧是老司机!

网友:
直接奔开关去,不愧是老司机了,,,要是我估计围绕EC干了。。膜拜 加分

网友:
二修都比较难。赞一个

网友:
技术还是比我们的要好得多  我们还是要加强学习呀

网友:
楼主是个牛逼的人物,技术真好!

网友:
捡钱的节奏  捡到了

网友:
有的看见件没事其实件地下是断线的

网友:
学习了,技术不错,分析很详细

网友:
捡钱的机器呀。不过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一般回绕弯 才能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修了一台进水的,也是这样的情况,弄死了,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不能的时候D22O N/OFFBTN#,被拉低,最 ...

你要能解决问题,收到毛爷爷就好,哈哈

网友H:
信阳的技术 是牛逼, 基地的学员吧
chinafixRookie
真正的大神是很少出来冒泡的
详情

网友:
元器件看的挺完好,不拆下来有时候都不知道焊盘已经腐蚀了,看来进水的机器观察一定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信阳的技术 是牛逼, 基地的学员吧
真正的大神是很少出来冒泡的

网友:
我现在眼力还是不行,以后要多练练了。

网友:
高手啊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