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42st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16-10-03):
一台lg19液晶显示器,开机20分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灯蓝色长亮,关机再开又能显示10几秒,怀疑高压包问题,换上通用高压条点屏有时闪一下,点不亮屏,高压条换了故障依旧,我是飞的线把22v和gnd接到高压条的两边电压输入上。然后把高压板的on接到驱动板的on上,高压板的adj接到驱动板的d-adj上。驱动板还有一个L-adj也接过也是点不亮,是板子上有保护还是其他原因,请老师指教谢谢了。

网友:
灯管就没有考虑一下吗?

网友:
on和adj  接电源板上就行啊 另外 地线接好了吗

网友:
检测灯管,ON\ADJ   VIN   GND  都在电源板上接,同时断开原电源板给高压的供电

网友:
有时改板,不如修板。。、

网友:
应分别确i认高压板,驱动板是否正常.高压板可用维修电源测试.驱动板检查 on和adj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为什么不断开给高压板的供电呢???

网友:
看你这种情况肯定是灯管的问题了。还有啊,你要把原来高压供电断开!

网友:
这块板子如何断开高压供电请老师指教,最好在图上标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OF和ADJ都是从电源板上接的

网友:
这个电源板太容易坏了,故障很特殊

网友:
更换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第一块带adj输出的,闪2下又黑屏了。换第二块不带adj输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显示正常,只是亮度无法调节,不知怎样修了,请老师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灯管测下。这样就可以明确  不用摸石头过河了

网友:
这个很好改啊  怎么不会

网友:
感觉有点乱,既然换过通用高压板一闪就灭,应该第一时间考虑灯管是否正常?
用测试工具测量一下灯管不就很容易搞定了吗?
换那么多板做什么?

网友:
灯管用测试工具测过几个小时没问题,而且换了后面那块一体板后,除亮度不能调整,拷机2天显示正常。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不调亮度也能用啊!

网友:
这个外接高压也不行!电源板输出12V问题吧

网友:
感觉显示器比笔记本还难修

网友:
修好没,修好分享一下经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