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V185W 不通电

楼主(2016-10-03):
电压过高,显示器烧了。  不通电‘

拆出一体板,目测压敏电阻爆了。

其它元件目测没有问题。

是个TVR10471压敏电阻

保险肯定也完了。
测整流桥,开关管都没问题。  看来运气挺不错。

换上个同型号的压敏电阻,接灯泡量输出正常。

试机,能上电。

一切正常。

网友A:
接灯泡还是比较保险的 不然啪一声 好吓人的说

网友:
是它起了保护作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  接灯泡 是接在哪个位置 能告诉我一下不?

网友:
电路保护比较完善,损坏范围很小........

网友:
压敏电阻真起作用了!幸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  接灯泡 是接在哪个位置 能告诉我一下不?

保险管拆掉,接保险管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管拆掉,接保险管的位置。

严重支持一下,修电源和显示器经常用到

网友:
这样你不就是捡钱了吗

网友D:
一看楼主当年修CRT也很厉害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楼主当年修CRT也很厉害 哈哈

其实我没修过CRT

网友:
捡了一个便宜,估计是电压过高烧坏的。

网友:
修电源板接灯泡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灯泡还是比较保险的 不然啪一声 好吓人的说

我都被炸怕了

网友A:
习惯就好   继续努力  再多炸几次 就习以为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就好   继续努力  再多炸几次 就习以为常了

句容,这样不好吧,把我吓死了你就见不到我了

网友:
修一次电源  爆怕了

网友(2017-08-17):
也遇到过 保险没换 通电后突如其来的啪 差点吓得我魂飞魄散

网友:
严重支持一下,修电源和显示器经常用到

网友:
压敏电阻一般都取不要,最好还是找个装上,下次再修简单

网友:
捡钱的买卖,量一下大电容应该心中就有数了

网友:
还好 没烧太多东西,这款显示器保护电路做的好啊

网友:
你这种有压敏电阻的板子,如果强电烧坏,目前我遇到的都是保险和压敏电阻坏。

网友:
一声,闷炸,呵呵,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