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By3-LT触发不显的维修。

楼主(2016-10-03):
   从初中就开始用电脑,后来学了维修,修过的电脑和笔记本也得有个上百台了,今天头一次见到使用外置19V 3A供电的台式机,哎,农村人见识短这句话一点没错呀。
      先说下经过,今天客户拿来一个联想品牌机,上电后只有风扇转,其它没反应,  打发走客户,拆开机箱盖,第一印象,奶奶个熊,散热风扇这么小,比我刚修的电动车充电器的风扇都要小,手头上只有PCI的诊断卡,而这个板子没有PCI槽,只能使用原始的替换法,不过这也只能换换内存,因为它的CPU是焊在上面的。
      先看看整体图: 下排最右边就是它的19V 外置电源插头。图片是我从手机微信转到电脑微信的,被压缩好多。

主板贴纸:

待机电流:

其实这个也算是秒修,因为我还想按照老经验,先三板斧,刚拆下CPU散热片,多看了一眼,发现CPU上面几个电容颜色发暗,发灰, 明显不正常嘛,万用表一量,还真发现一个短路的,为了防止其它两个同样发暗的电容也出问题,我用尖尖的表笔轻轻的刮了刮,又用洗板水刷了刷。然后加了下锡,直接扣掉了短路电容。上电,一切正常。

可以看到CPU上的电容被抠掉一个。

来个亮机图:话说现在这板子电流可真是小。才0.4A .笔记本的都要比这个大!(显示器在下层)

嘿嘿现在我也上了些手机壳和膜(上张图片右边可以看到一些),不过应该是我选择错了,投资1500左右,买了常用品牌的壳和膜,这两个月过去了,一个都没卖掉。

网友:
学习了  心够细得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电容变质 变色 不自信看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电容短路通病了

网友:
我不相信楼主没看过论坛里的这板的通病!

网友:
很早以前的通病了楼主加权限你不希望以后没饭吃吧。

网友:
AMD的U发热量大,上面的电容易被烤糊.

网友:
通病 rtc电路故障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呀

网友:
又是这个通  我搞好多张了

网友:
学习了   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