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一条VGA线显示器不能进入休眠状态

楼主(2016-10-03):
如标题所述,我有一台显示器在不联主机的情况下,插入VGA线可以进入休眠状态,指示灯为橙色,在不插入VGA线的情况下会一直显示无信号状态,指示灯为蓝色;最近的换了一台新的VGA线,在插入VGA线的时候,还是一直显示无信号状态,是显示器指示灯亮蓝色。感觉是VGA线引起的故障,但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给深入的分析一下。

网友A:
你那是什么显示器

网友:
行场信号线。。、、

网友B:
信号线断了,测测吧

网友C:
能正常用就行呗!

网友D:
这个跟插不插VGA没什么关系吧。就算接了VGA线,那边要接主机VGA口。才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什么显示器

LG 22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断了,测测吧

那为什么接到主机上可以正常显示?会不会是线的材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用就行呗!

关键是不能进入待机休眠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插不插VGA没什么关系吧。就算接了VGA线,那边要接主机VGA口。才有用的。

显示器接上GVA线在另一头不接主机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故障,为什么有的线可以进入休眠状态,有的VGA线进入不了

网友:
这可能与 VGA线质量有关,线的屏蔽层不良可使外界杂波干扰行,场同步信号引起显示器不休眠.

网友E:
既然怀疑是线问题,就换一根试试喽

网友:
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
线有断芯,比如地线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怀疑是线问题,就换一根试试喽

有些线是可以正常进入休眠状态,只是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线是可以正常进入休眠状态,只是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个人感觉没必要研究那么细致,不是显示器问题,那就是线的质量问题,你没必要去研究劣质线材的情况

网友:
换线出的问题还要继续换线啊

网友:
现在的线都假 换好的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脑设置的问题

网友:
看看数据线有没有SDA SCL

网友:
线的问题 没必要追究的太深

网友G:
VGA 线有 3+4 3+7 3+9 线 可能估计与这个有关
杨靖
3+4 3+7 3+9是什么意思,感觉和这个有关,但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标示的含 义
详情

网友:
会不会是电脑的问题啊

网友:
线的问题,现在有些VGA线精简了,记得是9脚还是哪只脚位是接地的,一些老点的书上有注明。

网友:
没碰见过

网友:
是一个插入检查信号造成的,对地表示插入了主机的VGA ,可能是你用的这根线把这个信号直接对地了。找个完整的电路图,查看一下VGA的SENSE信号。

网友:
接针生锈或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VGA 线有 3+4 3+7 3+9 线 可能估计与这个有关
3+4 3+7 3+9是什么意思,感觉和这个有关,但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标示的含 义

网友:
多换条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