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7不触发一例及广达上电时序浅析

楼主(2016-10-04):
       机器型号:联想昭阳K27
       板号:       DA0KL7MB6E0   REV: E
       故障现象:不加电
       检修过程:
       接到机子,整机待机电流0.016,按开关电流无跳变,拆机先观察主板,发现BIOS有焊过痕迹,其它没动过,对地值也都正常,直接用万用表触发开关也是没反应,量开关脚也有3.3V电压,测量3VPCU和5VPCU电感电压也正常,根据广达的时序,接下来是EC的待机、时钟、复位了,测量供电74脚和复位14脚都有3.3V, 时钟内置免晶振,21脚ACIN3.3V正常,22脚LID591#也有3.3V,

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于是用自己的芯片重写BIOS程序后无果,量RSMRST#只有0.5V,说明南桥待机电压3V_S5没出来,实测果真没电压,3V_S5电压取决于EC发出S5_ON和+15V都要正常,按下开关,开关发出高-低-高的跳变信号NBSWON#给EC,接着EC会发出S5_ON, 实测开关到EC有高-低-高的跳变,EC就是不发出S5_ON,  此时心想要么EC条件不满足要么EC坏,又把EC的条件都量了一遍,没发现异常,怀疑BIOS到EC之间断线了,于是跑线也没断线,

手上刚好有个一模一样的EC,换上去还是一样,用示波器打1,2,5,6脚的波发现无任何电压波形,量第8脚供电发现无电压,是由3VPCU给其供电的,打PL10电感到第8脚的值不通,于是直接飞线到BIOS第8脚, 按开关正常触发亮机,该机修复。

    最后,小编把自己整理的广达上电时序分享给大家,希望各位多多指点!
                                                                  广达上电时序

1.公共点给待机芯片供电,产生线性电压。
2.待机芯片自开启PWM,产生3VPCU和5VPCU,芯片输出PG连接到HWPG.
3.3VPCU给EC供电,产生EC时钟(目前大多免晶振),延时产生EC复位。 5VPCU通过升压电路产生15V。
4.EC开始读取BIOS, 配置自身脚位。
5.按下开关,产生NBSWON#给EC,EC发出S5_ON开启南桥待机电压3V_S5和5V_S5。
6.EC发出南桥待机电压好“RSMRST#”给南桥。
7.EC在满足ACIN和LID#信号正常后,发出DNBSWON#给南桥。
8.南桥在待机条件(RTC相关,VCCSUS3_3, RSMRST#)全部正常后,发出SUSC#、SUSB#给EC.
9.EC发出SUSON和MAINON。 SUSON开启内存主供电和5VSUS、3VSUS;   MAINON开启SO电压。
10.各路供电相与形成HWPG送给EC,EC发出VR_ON开启CPU供电,

补充内容 (2016-10-4 21:36):
11.CPU电源管理芯片输出CPU核心电压。12.HWPG正常99ms后发出ECPWROK给南桥的PWROK和MEPWROK脚。13.CPU供电正常后,电源芯片发出PG: IMVP_PWRGD与HWPG相与形成SYS_PWROK送给南桥。14.南桥发出DRAMPWROK与SYS_PWROK...

网友A:
沙发先坐了在看
哥。维修有的时候用些维修经验,电压先查后查时序这样有些修起来会比较快噢

网友:
楼主的时序很好呀

网友:
我今天修的一个华硕的机。。。 是RTC REST不正常。。。查了我好久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先坐了在看
哥。维修有的时候用些维修经验,电压先查后查时序这样有些修起来会比较快噢

好的,多谢师兄指点!

网友B:
哎呀,,修的不错,,BIOS没有供电没工作,,ec的gpio没有定义就不正常

网友:
修得不错,写得也不错,给刚入门的提供好资料

网友:
小哥 时序研究的 刚刚的  学习

网友:
理论联系实际啊!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修的不错,,BIOS没有供电没工作,,ec的gpio没有定义就不正常

是的,应该先量下BIOS波形

网友:
楼主的时序很好

网友:
小编??的时序是老机器了

网友:
每个人都有个过程 ,理论基础掌好了,将来积累经验就会上手快………………

网友:
看时序就头疼!!!

网友:
楼主时序记得好熟悉啊

网友:
基础扎实

网友:
13    14反了吧

网友:
受益匪浅 BOIS供电 打BOIS波形 都是好招

网友:
不错。学习了。总结的到位。

网友:
看时序看起有点晕,不过还是学到了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楼主修思路好明了啊。学习了

网友C:
广大还有一种时序。。前面区别有点大。就是公共点产生后,待机芯片输出3V和5V线性,不产生3.5V电感电压,其中3V线性提供给EC及ROM完成供电复位以及配置GPIO脚位完成EC的待机。按开机键后,EC发出S5_ON开启待机芯片的3.5V电感电压,也就是3VPCU和5VPCU,提供给PCH的初始化供电(也就是PCH的待机在触发后才完成),然后EC发出RSMRST#给PCH表示完成了所有待机条件,紧接着发出开机信号DNBSWON#给PCH,然后PCH根据这个开机指令回复SUSB#SUSC#给EC,EC依次开启SUSON,MAINON,VRON开启各路电压。。。。最大的区别就是待机时没有电感电压3.5VPCU

网友:
都是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大还有一种时序。。前面区别有点大。就是公共点产生后,待机芯片输出3V和5V线性,不产生3.5V电感电压,其 ...

你的也是对的,主要是待机时没有桥电压。

网友(2016-11-12):
我的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 不开机加电到0.16瞬间掉电到0.01 正想刷BIOS呢

网友:
写得也不错,给刚入门的提供好资料

网友(2020-09-10):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