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H26E07不开机 插曲(附BIOS)

楼主(2016-10-04):
故障:如题(26时LED液晶电视)

待机5V,DC-DC的3.3V正常,晶振有压差,二次电压12V和24V无,指示灯不亮,触摸开机时有“滴滴”声音,怀疑数据问题,买了个数据,重写数据故障依然。是二次电源导致么??查了下电源初级基本正常无短路,顺手测下次级,12V正常,24V输出对地8欧姆,不开机故障就在这儿喽,先杀整流二极管,结果一刀见血!!!指示灯状态出来了,但暗屏(背光不亮),查了半天,上家拆机把背光排线排插边上1根PWM针搞弯了,不经意间的人为故障搞死人

H26E07 u11.zip

2.05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4M哦0091802241 V2.4

网友:
12V24V应该一插电就有的吧??

网友A:
走了弯路,12v24v ,开机就该出来,还去买bios来刷,最后终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了弯路,12v24v ,开机就该出来,还去买bios来刷,最后终于修好了。

12V和24V是二次电压才产生的,开机后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