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无线蓝牙键盘的8脚芯片可以用809刷程序吗?有人知道么?

楼主(2016-10-04):
查键盘接口对地值都正常,按键错乱,   现在怀疑是程序出问题了,准备订一个键盘过来,拿到程序把这个键盘修好

网友:
看下是什么样子的芯片 809是否支持

网友:
估计要转接座

网友:
苹果的那种bios芯片脚 809好像真没有支持的座子,我都飞线弄

网友:
   如果有图片看看就好了   貌似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