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iphone6p进水导致录音摄像功能异常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04):
iphone6p进水导致录音摄像功能异常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无录音,前后摄像头不能用,打电话无法熄屏,前置听筒没有声音

  【客户描述】:

图1 iphone6p进水导致录音摄像功能异常

  【维修过程】:

  把主板装到总成测试,发现无录音,前后摄像头不能用,打电话无法熄屏,前置听筒没有声音。

  观察主板,发现这个主板修过,触摸飞过线,怀疑高温导致前边的问题。先从座子J1111入手,发现座子开裂,感光二极管拆掉了,那就换吧!换后打值发现听筒信号阻值无穷大,音频芯片空焊,换掉。发现摄像头2.85V转换管空焊,重植。

  这些修好后,前边问题基本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剩打电话无法熄屏了,又测试了一遍阻值,发现没问题,开始测电压,电压也都正常。又测了下开启信号,电压也正常。看开启信号是到白触摸的,难道白触摸有问题?又测试了下上拉供电R2405的阻值,发现PP1V8_GRAPE供电的值只有30左右,因为这边连了几个芯片如图:

图2 iphone6p进水导致录音摄像功能异常

  先拆了白触摸,不行,又抠掉滤波电容,也不行。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U2403被上家换过直接拆掉阻值正常,又把拆掉的芯片换上,开机测试OK。

  测试图:

图3 iphone6p进水导致录音摄像功能异常

图4 iphone6p进水导致录音摄像功能异常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61506418、61506511

网友:
楼主的贴子都好经典,案例都不错

网友:
多故障维修,有参考价值!顶起

网友:
真厉害啊,那份耐心,那个技术。

网友:
上家是不是没控制好温度,然后扩大了故障

网友:
这机器故障真多,不过估计有些是上家手工不好人为造成的

网友:
看来今后棘手的机子还是寄给总部吧

网友:
这个机子被上家折磨的挺惨

网友:
二修机 故障多

网友:
这技术刚刚的啊!

网友:
二修机故障多,不好修,上家弄坏了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