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DG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04):
一台X555DL板号X555DG REV 2.0客户说不开机这个机器还在保修期之内然后叫客户拿去保修他说不行。因为他之前有进水修过一次还不到2个月又坏了。马上拆机上电源电流0.021按开关无反应保护隔离MOS管被换过。直接测量MOS管完全导通保护隔离已经过了在测3,5V电感也正常。扣掉COMS电池还是不触发。于是刷BIOS论坛只有1份下载刷上还是一样。不死心直接X宝在买一份刷上之后成功修复。正常时候待机电流为0.003方便大家 x555dg rev 2.0 x555yi dx 4 板载内存

网友:
什么叫校念,是不是校验

网友:
不校验刷的有用?

网友A:
只要刷进去了校验不校验无所谓的

网友:
现在的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刷进去了校验不校验无所谓的

是的 我好多25q64的校验错误 装上都没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效应一下  效应是对BIOS的读取和刷写检测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校验报错?还是校验了 就不开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还可以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校验报错?还是校验了 就不开机了?

报错当然肯定也开不了机了

网友:
我有个开机0.02.现在没有内存供电和cpu供电
是不是也刷bios啊

网友:
新机BIOS坏听多的

网友:
以前用的编程器经常效验失败

网友:
参考注明此BIOS刷机时请把校念关掉直接刷上成功就行   什么意思

网友:
顶一个,下次修到一定试试,先收藏了

网友:
为什么我拆开X555DG2.0没有cmos电池。。。

网友:
校验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