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a350b插电源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6-10-04):
查到原因 是因为屏线附近q401虚焊  补焊后开机成功

网友A:
怎么没有个图,,,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下次最好是传个图 不然有刷分嫌疑哦

网友:
下次遇到验证下。

网友:
搞个图好看点好不,

网友:
楼主检到一个大便宜。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个图,,,

也许这个太简单的楼主就懒得上图了,在维修中先要检查外伤,这个很关键,有时候我们这测测那量量,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故障了,最后才发现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下次最好是传个图 不然有刷分嫌疑哦

修好就给客户装上了

网友:
仔细观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