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55M-P35内存电压低

楼主(2016-10-04):
V星A55M-P35主板一块,不跑码,测得内在供电只有1伏,换UP1504T(用UP6103S8代换)电压也一样,试着找反馈电阻,调高电压,可以跑码,但不显示,且电压跑变,哪位师傅有空支点招

网友:
看下V星的超频芯片,八角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呢   2楼的方法试了吗

网友:
应该找基准电压  有多少V

网友:
我有两片一样的问题 还有一片 不稳定 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纠结的很。。测量内存3.3V 只有2.6v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