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RT6585 TPS51225可代换

楼主(2016-10-04):
RT6585 待机5V输出只有4。3左右,3。3V正常,无有此待机芯片,发现跟TPS51225一样代换成功,修复,没有什么分了,请加分,谢谢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不一定每个机器都可以带换吧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又学了一招,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你看芯片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应该都可以代换的,芯片各引脚义一样

网友:
芯片脚位信号一样就能替换吧!

网友:
楼主你早点发呀  我定的同型号换上的

网友:
RT6585这个芯片遇到的还是比较少  楼主无私

网友:
又多了一个代换经验!

网友:
实际代换经验 加分了

网友:
楼主实践出真理

网友:
我代换之后 3V 5V 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触发

网友:
代换在有些机子上是行不通的吧

网友:
你是怎么发现者两个能通用的?我都懒得去对

网友B(2017-02-21):
我按照楼主的代换过,不行,连续换啦两个新51225,上电待机电流0.2+,机器是E550

网友:
有图纸吗 ?我的无待机。

网友:
不错记下备用

网友:
做维修 就是要像楼主这样胆大心细

网友:
下次碰到這種故障試試看,感謝樓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又多了一个代换了芯片

网友C(2017-03-28):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楼主的代换过,不行,连续换啦两个新51225,上电待机电流0.2+,机器是E550

...楼主说错了51225C是可以跟6585B代换。51225是不可以的,引脚都不一样。所以说你换上去待机变大是正常的都不知道楼上加分的没看出问题来???、

网友:
E550机器听取楼主经验代换成功

网友:
又学了 一招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错了51225C是可以跟6585B代换。51225是不可以的,引脚都不一样。所以说你换上去待机变大是正常 ...

哦,这样呀

网友(2018-08-01):
rt6585b不是待机3/5v芯片啊,,,这个是供电用的,,

网友(2019-08-07):
果然实践出真理

网友:
每个机器都可以带换吧?有待验证

网友:
看机器的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网友:
楼主代换成功不能证明问题,1225的19脚有接升压电路,但是RT6585BGQW我这边用1225C代换的结果是通电瞬间5V电压高,通电烧CPU供电IC;分析认为是19脚接51欧电阻负载重导致.

网友:
楼主代还成功,那就肯定能用喽

网友:
亲测RT6585  确实可以用TPS51225可代换,开机使用都正常;但是代换后待机偏高为0.045A

网友(2022-06-25):
我的机器不行,我是nm-b191.拯救者r720不能代换,不是所有机器都可以代换的,最好原型号

网友:
遇到可以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