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 AMD独立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10-04):
现象:该机器是联想M495 AMD独立机器,上电后听到滴的一声响而黑屏,没有任何显示
故障及解决:上电电流跳变正常,外接显示,内屏不显。开始加焊显卡后未果。
然后测试屏上供电19V有,单测屏显示正常,现在怀疑屏线有断裂,信号检测线子断了,导致开机检测不到屏幕而黑屏。
更换屏线后OK亮机。
另外此机器独立显卡也好虚汗或损坏,还有BIOS程序好出问题的。
在此附上亮机备份的BIOS程序供大家分享,以防遇到BIOS问题留用
板号:LM495MB 11269-2

联想M495 AMD独立主板BIOS.zip

网友:
前2天g405 三合一的本 也是不亮测试都正常 bios坏

网友:
感觉屏线出问题的还是少数 碰到的很少 插拔一下好的很多  戴尔上碰到过

网友:
碰到过屏接口短路烧屏线的!

网友:
M495 电流1.08 没跳变  维修中

网友:
以来你就稿显卡牛B

网友:
最后稿容易稿的

网友(2016-11-18):
天天都是这些小问题就好了

网友:
很久没遇到自然使用中屏线断的机器了,轴断或摔过的机器比较常屏线断。

网友:
我的也是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拆开屏线一根绿色的断了!接上OK!

网友A:
这个机器看硬盘指示灯!如果闪烁的话基本上就是屏线坏了!

网友:
硬盘指示灯不闪烁可能是显卡或者bios问题!

网友:
显卡有edid吗,lcdvdd正常吗,根据什么判断屏线问题

网友(2016-12-22):
最近修道几款机器都是屏线坏 ,不过不是不显示,而是表现为其他的故障现象

网友:
今天修了台902保险开路 360元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可以简单判断

网友(2017-08-08):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看硬盘指示灯!如果闪烁的话基本上就是屏线坏了!

我这个是外接显内屏不显,硬盘灯是闪,但外接进不去系统,正在进入时掉电了,不知道和你说的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看硬盘指示灯!如果闪烁的话基本上就是屏线坏了!

我这个是外接显内屏不显,硬盘灯是闪,但外接进[at]不去[/at]系统,正在进入时掉电了,不知道和你说的一样不?

网友:
这个机器的屏线出问题的确实是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