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 BIOS

楼主(2016-10-04):
神舟K650C BIOS

网友(2018-09-05):
今天修到一台神州 战神K650C-I5 D1笔记本,故障现象开机不定时掉电重启。有的时候刚开机就掉电重启有时进系统一半就掉电重启有时进系统桌面一会儿就掉电重启。从这种故障现象来看很像是某个电压不稳定引起的。拆机测量各各电压基本正常,测二次电压管PQ16 PQ17 3.3V 3.3VS电压基本正常,当测到PQ18 6脚时发现其电压在2.98V-1.07V之间跳动。

PQ18 6脚DO_ON#:2.98V-1.07V跳动(正常为0V)
PQ18 3脚SUSB:0V

当PQ18 6脚跳动到某个电压值时就是掉电重启,看来PQ18损坏的可能性大了,它的型号是印丝72由于没有这个零件于是找到一个印丝为702的小六脚蕊片代换上去,开机OK,6脚电压为0V不跳动了,拷机24小时也没有发现掉电重启现象,故障修复!!附神州 战神K650C-I5 D1 内存帖子 w350st00   板号 6-71-W35S0-D03A (D04).PDF

神州 战神K650C-I5 D1 内存帖子 w350st00 板号 6-71-W35S0-D03A (D04).rar

网友(2021-10-07):
不是bios  是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