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子问问关于4代 INTEL平台的

楼主(2016-10-04):
INTEL 4代平台 CPU使用了什么供电方式
为什么 碰到好几个大短的
3.3v烧鸡 CPU总是烫手 其它地方均正常。

网友:
那就是CPU坏了的

网友:
我晓得CPU已经坏了,只是为什么 大短会坏CPU vcore的管都是正常的,不是mos管击穿引起的短路。

网友:
cpu中集成南桥么

网友:
cpu的待机供电部分爆掉了

网友:
INTEL也在偷工减料了。

网友:
PWM的供电方式多

网友:
四代U坏的是越来越多 成本又高 可能是集成度高的原因吧

网友:
集成太高  插个usb板子都有可能报废  四代的烧机一般都是小晶核那边发烫  是cpu的南桥部分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