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D无动作,但有背光

楼主(2016-10-04):
机器:宏基V3-471   板号:DAZQSAMB6F1

网友:
有个疑问: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论记错了,EDID不是要有动作先去读屏,才开启背光,为什么有背光EDID无动作

网友:
只有干显卡看看了   怕干坏  还不到原?

网友:
先刷個bios才去干

网友A:
你这个是南桥坏了 吧 修到 三星的  就是这样 有背光不显示    LVDS阻值正常吗  正常 干个桥

网友:
电流走到那里呀

网友:
BIOS刷过 没有  没有先刷个BIOS

网友:
不应该啊 总线没工作 屏上不会有信号的 你还是先查总线了 别去管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南桥坏了 吧 修到 三星的  就是这样 有背光不显示    LVDS阻值正常吗  正常 干个桥

看了一下图纸{LVDS_EDIDDATA_CON  LVDS_EDIDCLK_CON}是从南桥过来的,到VGA接口,南桥问题搞起来麻烦了

网友:
好像可以改集成

网友:
这个机器亮与不亮与显卡无关,

网友:
这个没办法了。只有干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吧。

网友:
重植个旧桥试试。

网友:
是EDP接口的屏样,,是否要求条件不一样

网友:
你那是 什么 内存波形 系统管理  总线  ????还是 什么

网友: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屏街口数据线有开路,你一个个测下阻值

网友:
好东西太好了刚好用上

网友:
肯定先刷个BIOS再说吧,不显不跑码都先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
围绕 显卡 桥的各个条件挨个排查吧,里面各模块是否正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