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K 12v偏高维修一贴

楼主(2016-10-04):
主板型号:华硕 H61M-K

(要下班没拍图片了)H61M-K顾客反应说进不了系统,发现进BIOS监控12V电压偏高到15V了。
考虑这种情况应该是分压电阻变质了,找到IO第50脚12V相连了两个电阻和一个滤波电容
点位图这两个电阻分别为11K和1K,根据分压公式:12V/11K+1K=1V,实际测量分压出来的电压为1.3V,查到11K电阻发现只有8K了,这样算下来的确分压到1.3V。

于是赶紧到料板上找了个11K左右的电阻换上,电压输出1.04V正常了,12V也变成了12.4V,进系统烤机2小时常!

现在差不多新板都直接上10k了!
没什么技术,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网友:
查到直接问题,一般是不花时间去烤机的.

网友:
分压电阻已经通病了 还有华硕的822

网友:
经验丰富的很啊,

网友:
12v5v分压电阻出故障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BIOS里是有电压检测的 呀

网友:
50脚 是  VIN那个IO的12?

网友A:
技嘉的IO电压检测分压电阻也经常出问题,华硕的检测出电压偏高这么多,难道不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IO电压检测分压电阻也经常出问题,华硕的检测出电压偏高这么多,难道不自动断电?

不会yo、

网友:
这个维修案例分享的好,谢谢

网友:
其实这种故障修好了基本都不用测试拷机了的,楼主没必要太浪费电。。。

网友:
很好的来案例,今后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