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 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6-10-04):
Z480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19V电容短路 ,拆了之后不短了但是插电 待机偏高 有0。34左右 51123发烫严重 测试3.5V电感阻值都有500多 不短路 线性 3.5v也不短路 但是有线性3.5V 都有7.3V的电压 感觉电压偏高了,机器原来是51123A的芯片 我用51123 和51125代换 都是发烫 这个跟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测一下后级芯片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正常代换 不会出现 线性是7.3的现象   查下别的地方吧

网友:
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线性是不是过压了??电容??

网友:
机器客户等不及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