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方越A600LOGO重启

楼主(2016-10-04):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方正飞越A600台式机,开机显示LOGO画面后重启再显示LOGO重启一直反复。仔细看了一下是富士康代工的N15235,网卡用的PCI外接网卡,有一点说明主板自带网卡肯定是让雷击坏了。客户才换成外接网卡。但网卡芯片还在主板上。用手摸没有任何温度。怀疑是网卡芯片搞的鬼。拆板把芯片吹下后,再开机故障和原来的一个样子。卡LOGO重启。但BIOS进入不重启。以前修过这种类型的机器,直接吹掉芯片就好了。这个机器就不行。拆下BIOS用编程器备份下。再准备从新下载一个刷。突然想起BIOS里面没有禁用网卡。从新开机进BIOS里面把网卡和远程启动全部禁用后。再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了。所以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拆掉网卡芯片后最好把BIOS里面的网卡全部禁用。上图一张。附带BIOS给大家。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外部设备的问题,网卡是重点怀疑对象,楼主很给力

网友:
最好是把bios禁用的操作贴出来就好了 小白有的不会禁用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突然想起也说明了  维修是个细心活

网友:
网卡吹 了  还要在BIOS里禁 呀

网友:
这个机器特殊,多数主板网卡芯片吹了,不用BIOS设置。但这个主板不设置就不会引导进系统。还会重启和原故障一样

网友:
要加独立网卡了啊

网友:
这个到没有注意到。大部分是摘掉就好。你的这个是bios检测网卡重启,看他们怎么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