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75A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10-04):
机器太旧,但是用户是单位用户,花100都要修,今日又修一台写了个贴子给逝去的岁月,留个纪念。
这个机器爱出一种故障就是闪屏,是图像闪一下就没有然后又有了,不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故障出在信号部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低分辨率下闪屏(640-480)或者纯粹不显,但是进系统后是正常的.也就是进BIO设置那个界面闪屏或者花布一样没有图像.这个机器的电路板上爱坏一个电容,肉眼可见,但是故障原因一般不是这个电容的原因.有人放了MCU程序,本人试过多次不是MCU的问题,有可能你刷好了,但是不久又出问题了.
只发核心维修思路,就不放图和程序了.见网上发了几个这种机器的故障而本人有不同见解.
我维修了不少这个机器它的问题出在信号线上,我只知道处理方法,却也不太明白原因,而且不返修.
那个信号线取下后可以把两头用像皮檫处理一下,但是原因也不是这里不干净,就维修习惯性处理,只要取线我就会处理.真正的关键在于:

   靠近屏的接头那里有一个屏线折了三次形成性直角那个地方用黑布胶布把那个三个折叠的地方紧紧的折在一起并包好,形成一个整体,然后用 双面胶粘在屏背面,屏装好后再用封口胶固定好.有的朋友可能维修好这个机器后不久又返修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折叠的地方松动.不是屏线断了,而是要按出厂的折叠那个图形那个折好固定好就没事了,其本不返修的.我做过一些实验,怪就在这个地方,你换新屏线都不能解决问题,更别说在驱动板上去搞来搞去.维修了几十台这个机器了.估计这样做是不是起到抗干扰作用,又或者起到一定阻抗匹配作用,总之 是这个机器的一个通病,维修好放心收钱就可以了.如不这样做有可能你认为换一个电容或刷个程序维修好了但是不久又返修了,又或者你在维修部试机是好的,但是用户拿到他的电脑上又是有问题的,弄的头大了,结果还有这个通病在这里等你.

网友:
这都 能被你发现。

网友:
牛人 ——你是怎么知道,这么隐蔽的故障点?难道天生就是搞维修的料!

网友:
这得是有足够丰富经验的才能知道这个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