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70N-M10 D2疑难杂症

楼主(2016-10-04):
今天遇到个神舟精盾 K470N-M10 D2的笔记本   开机黑屏   按键盘任意键 才出来神舟LOGO   过了LOGO后  接着黑屏左上角一个小光标一直闪    在按键盘任意键  出来微软系统LOGO   然后卡住   有时候能进WIN8系统 有时候直接黑屏不进系统!   哪位大神来分析下    硬盘换过 故障一样

网友:
键盘拔了试试

网友A:
拔掉键盘后就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了   可是有时候能进系统是键盘都能正确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掉键盘后就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了   可是有时候能进系统是键盘都能正确使用

一个字换键盘 你是刚学修笔记本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字换键盘 你是刚学修笔记本的吧?

嗯!谢谢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