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3 反复刷bios

楼主(2016-10-04):
戴尔5423  反复刷bios    刚刷了 正常开关机几次就不行了 又在刷又是一样的  bios芯片换过了  怎么办  求高手给建议

网友:
可能吹BIOS芯片温度加热到什么芯片

网友:
桥有问题会出现刷一次BIOS就可以好几次后又不行了

网友:
bios 周边原件,或者是不是bios引脚断线

网友:
现在问题又出现变化了  我换了io不需要再刷bios  但是会掉电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BIOS的问题,你量一下附近的电压,一定有一些电压值是比较奇怪的....冷机就更低..加热就可以..

网友:
楼主应该是有些零件怕冷吧

网友:
看看离bios比较近的芯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