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大短

楼主(2016-10-04):
mos管坏,导致pcb短路,清理玩后不短了,mos管没处安装了,正好cpu有个空位,焊接好,飞上线就ok了

网友:
CPU没烧。奇迹,我搞几个铁壳的CPU都挂了。

网友:
楼主你的炮打的有点远啊

网友:
楼主你的炮打的有点远啊   固定好记得

网友:
飞线技术很牛

网友:
这样稳不稳定?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人有多大胆,技术就有多高!

网友:
楼主你这样改完了稳定不

网友:
不是很美观

网友:
在测试中,飞的线粗纯铜,稳定性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