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新圆梦H515 和H425的CFT3I KBY3-LT的通病 如果直连不行 CPU上电容发霉漏电

楼主(2016-10-04):
新圆梦H515 和H425的CFT3I KBY3-LT的通病 如果直连不行 CPU上电容发霉漏电 具体是3V转1.5V的阻值很低几十欧 去掉电容恢复正常
cpu

网友:
这个是一个通病了吧

网友:
开机风扇狂转,我在论坛见过图上的位置

网友:
图呢 好像有个图片

网友:
新圆梦F2999也是长转不亮机

网友:
今天遇到了

网友:
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
是amd cpu吧 去掉后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好帖,今天搞定一台。

网友:
有没有图片, 是不是去掉CPU上的电容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下次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2016-11-04):
没图吗?我这个主板也是不跑马的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这款机器 遇到了留意下 谢谢指点!

网友:
碰到过 多谢分享

网友:
就是喜欢通病,先收集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去掉CPU上的电容?

网友:
此机修过好多台了,真是通通哟

网友:
这个修了几十片了,有的是CPU挂了

网友(2016-12-20):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要是上个图就直观多了。

网友(2017-03-01):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这种是三合一的CPU上电容发霉漏电吧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我也修到一片KBY3-LT,故障为插电0.029,触发0.433不显示,无报警。看了你的贴子直接把电容拆除,触发后0.877 “嘀嘀”几声亮机了有显示了,修好了。

网友:
正好在修 楼主怎么不搞张图来看下

网友:
这个是通病,就是一个发霉的电容导致的

网友(2017-08-12):
   修了好多这机子了      明显可以看到发霉的电容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不触发的  楼主这个现象你不触发吗?

网友:
你这个是台式机吗有遇到过的就是不得显示,取了就好了

网友:
没图没直相啊,兄弟,对开我这种新手,真的看不懂。

网友:
最新版的 没有漏了  ,全新的散热垫(不会腐蚀电容),  几乎不带电容的 U  。。。

网友:
论坛在把这样通病,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应该是通病啊,学习了

网友:
CPU
DIAN RONG  HUAI  HUAN LE  JIU  HAOLE

网友:
这机器也是个通病,就是RTC问题,AMD真是怎么都逃不出这个魔咒

网友(2017-09-12):
果然是电容漏电了,谢谢楼主,修好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