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20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6-10-04):
机器型号 dell 7520    板号:la-8241p rev:1.0(a00)    问题是安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每次蓝屏代码都不一样,在系统下刷过BIOS,WIN7 WIN8 都试过,问题依旧。有碰到类似的问题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PS:不装独显驱动一切正常。只要一安装独显重启立马蓝屏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 加焊 重植 或者更换显卡 显存

网友:
换显卡刷bios

网友:
用官网发部的ISO系统安装,完成后再从DELL官网下驱动一步一步来,以前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排除驱动,就是显卡处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显卡驱动装上去。 但是只要 一跑 显卡 马上就重启 或者蓝屏。

网友:
安装官网的驱动呢

网友:
有没有怀疑过显卡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不可能虚焊。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也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怎么解决呢???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7-06-04):
首先排除驱动软件 后者考虑显卡

网友A: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跟楼主一样问题一样机型号的,之前修过DELL其它机型号是显卡问题,这次也准备买显卡芯片返来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跟楼主一样问题一样机型号的,之前修过DELL其它机型号是显卡问题,这次也准备买显卡芯片 ...

确实是显卡的问题。换过之后好 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是不是要换个显卡哟

网友:
官方的驱动试过了吗

网友:
干显卡啊,估计显卡坏

网友:
果断换显卡

网友(2017-07-20):
我也要一台这样子的还是ATI蓝屏报错。不过这个显卡见得太少了。216-0834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