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电视L42F2510E/MS600大刀强刷包及刷机教程

楼主(2016-10-04):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先解压,然后将解压后的文件 install文件拷贝到U盘,使用U盘,放到U盘根目录下,U盘根目录下不能有其他升级包,使用FAT32格式的U盘(不可以使用硬盘,SD卡以及NTFS格式的U盘)
1、将U盘插入到TV的USB端口(建议使用含有指示灯的U盘)
2、按TV的面板开关键进行断电 然后拔掉电源插头
3、按TV的面板开关键不放,然后插上插头,观察指示灯的显示,带U盘指示灯快闪后或TV指示灯快闪后,松开开关键,进入到强制升级页面
4、等待强制升级完成后,系统会自动重启(升级过程中不要做任何操作,保持电源的连通性),可能会刷机很久,如指示灯一直闪烁,请耐心等待。
5、重启后,进入系统设置,查看升级的信息是否与版本的信息一致。

不建议用户自行强刷,自行强刷有可能会导致变砖等,如因用户自行强刷等导致的问题,有用户自行承担责任,与论坛无关。如用户不同意,敬请等待官方推送在线升级包。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5bbzV 密码:r29z

网友A:
电视这个行业现在发展的比电脑好,电视增加的网络智能模块,电脑为什么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视这个行业现在发展的比电脑好,电视增加的网络智能模块,电脑为什么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修网络智能电视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网络智能电视还不错

发展方向!可以向这方面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展方向!可以向这方面学习

这个维修要比笔记本电脑主板维修难度低一些,会修笔记本电脑主板的完全可以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要比笔记本电脑主板维修难度低一些,会修笔记本电脑主板的完全可以修这个

谢谢指点!!

网友:
不客气,有问题再发帖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