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6-10-04):
修到一个联想y450有时不能触发,或触发了不能按开关断电,修了半天发现按开关时D5第一脚电压有时只被拉低到2.7V左右,满足不了低电平。估计是排线地线不怎么好了,从开关飞了跟地线,现已正常

LENOVO v450 la-4142 Y430 JITRI_JITR2_LA-4141p_0507.pdf

网友:
对了,这开关有19V的电压,量了下是51_ON#那条线有问题,但发现不影响使用就没去深究,哪位高兴可以分析下开关为什么19V没问题

网友:
小伙子,不错哦

网友:
应该是线路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仁宝的好多板子都是17到19V的吧

网友A:
开机后为3.3V是因为EC按下开机键后发出EC_ON信号把开关电压维持3.3V?

网友:
查查  有没短路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为3.3V是因为EC按下开机键后发出EC_ON信号把开关电压维持3.3V?

受教了,谢谢,我还以为后面坏了呢

网友:
应该没有吧,待机很正常啊

网友:
修好了就是了。。。反正就是那样的一个道理

网友:
谢谢楼主幸苦指导

网友:
板层有问题吧。。

网友:
真细心啊。

网友:
这机子电源小板经常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谢谢,我还以为后面坏了呢

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网友:
仁宝的板子确实很多都是二极管开关信号不拉低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