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电源开关管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6-10-04):
新人第一次开电源,检查发现2个开关管和整流桥击穿。但是不知道拆下来的2个开关管到底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可以用哪种型号的管子代换?把图片发出来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A:
用于中小功率,或者小个子的绝大多数是三极管,用于大功率,或者大个子的绝大多数是MOS管

百度下再说,你这个少见,

网友:
一般用13007   13009代换没问题

网友:
在旧的电源上拆几个就行。。。

网友:
在料板上相同位置上拆

网友B:
中小功率的电源如果是MOS管的话基本上是1只的,三极管则是二只,查看一下电路板的管脚的排列,如果同13007类同,可直接更换

网友C:
13007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于中小功率,或者小个子的绝大多数是三极管,用于大功率,或者大个子的绝大多数是MOS管

百度下再说, ...

这个是很少见啊!百度google上都找了,没有这管子的参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小功率的电源如果是MOS管的话基本上是1只的,三极管则是二只,查看一下电路板的管脚的排列,如果同13007 ...

也就是这坏的管子不是mos管,应该是三极管是吧!从电路图看和13007引脚一样是npn型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007可以代换的。

谢谢!知道了

网友:
一般没有修理的,现在电源价格低

网友:
没修过,一般都换了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啊!不赚钱啊!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太好了,以前不能回帖,现在看到好贴必须回!

网友:
那两个用13007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

网友:
同位置替代  或同型号

网友:
13007可能代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已经修好了,用的13009代换!最后还发现管子旁边1欧的电阻开路了,从料板上找到一个换上,电源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