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时开时不开奇葩故障,简单维修过程

楼主(2016-10-04):
一台戴尔N4110,同行送修,说是客户让他测试一下电池,当着客户的面,他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然后去掉电池,插上适配器,竟然不开机了,电池插回去,也是开不了,不管怎么弄,都不开机,型号当着客户的面,要不然还真就压着手了。
接机后,拆机测试,能开机啊,连续开了几次,都能开啊,心里想这,这他妈就是捡钱的机器啊,准备装机的时候,想了想,放了一会儿,插适配器,哈哈,不开机了,故障终于出现了,幸好没装机,不然又得拆。
测试关键点,公共点19V正常,无待机3V 5V,这个机器按照图纸看,待机应该是有3V 5V的,测试8206工作条件,6脚19V正常,14脚,27脚开启电压没有,顺路查下去,+5V_EN1来自EC的83脚ALW_ON信号,测量EC83脚,无电压,看图纸,此引脚电压为GPIO自定义脚,需要程序配置,啥也不说了,刷写ec程序,刷写完,装回ROM,开机,正常了,想着这下修好了,再开一下机,我勒个去,又不加电了,还是没有3V 5V,继续测量,发现插电瞬间,ALW_ON有3.3V,5V电感也瞬间有5V,3V电感表笔也可以测到2点几V的电压,到这里,基本明白了,3V后极问题导致8206保护,进而不输出3V 5V,查3v上下管,下管阻值异常,更换,顺便把3V的滤波电容也换了,插电,3V 5V完美输出,反复开机测试,没有问题,至此,问题修复!
附上维修图纸一份,感谢捧场!

DELL N4110.pdf

网友:
电容面大点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加分

网友:
思路思路清晰 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