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楼主(2016-10-04):
今天接到一台u410的联想笔记本看起来很新  我以为会很容易修  没有想到一通电就掉电不显示  我就量掉电的瞬间什么供电没有出来 没有想到都有  看下各位有修到这种故障分享下经验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有示波器就好弄了

网友:
楼主多刷几个BIOS 刷刷更健康这款

网友:
这机器1.8v的pg会出问题导致掉电  可以排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