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电源管理芯片维修求助!

楼主(2016-10-04):
连续碰到两块使用rt8802a电源管理芯片的显卡故障都是无显存核心供电,一块换过芯片没用,一块EN无开启电压,芯片31脚供电5V正常,12脚有1.15v,2脚无输出,请问En电压是从哪里输过来的,还有就是要具体查哪几脚电压?

网友:
为什么清晰的图片发上去就这么差?

网友:
看不清,,,,EN信号要跑线,,,,

网友A:
EN哪里来要跑线,N卡一般得有12V吧5V转化出来后,充当GPU电管芯片的供电,然后5V经过分压电阻,得到EN。有了核心供电之后,才有显存供电,有了显存供电之后,还得有个1.1V左右PLL供电,一般是8叫电源转换芯片转化,或者也有运放+MOS管转化得来。这些供电全了,显卡供电才算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哪里来要跑线,N卡一般得有12V吧5V转化出来后,充当GPU电管芯片的供电,然后5V经过分压电阻,得到EN。有 ...

没相关电路图跑线不是强项惨了!

网友B:
跑线可以用小铜刷来跑步然后画个草图

网友C:
EN从5V转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从5V转过来的

谢谢!能不能外接个3v电源试一下能不能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可以用小铜刷来跑步然后画个草图

具体怎么样操作?

网友:
跑线路很繁琐慢慢来吧

网友:
可以接个外接3V 试下的

网友:
dvd脚和软复位脚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师出来详细的讲下谢谢!

网友:
图太小了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