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掉电三步调试法

楼主(2016-10-04):
掉电三步调试法。。。。。。。。。

网友:
秘籍吗。下来看看

网友:
什么玩意, 花5分下来看看

网友:
下载 还要钱  楼主为什么不弄个 文本格式呢

网友A:
有没有下载看过的,什么内容,不想浪费 分。

H55

网友:
有下载的没  截个图看看,现在秘籍好多是大众化的,

网友:
这个什么好秘籍

网友B:
下载看了,老掉牙的东西三步调试法第一步:    切断VRON信号。  如果依旧掉电,则为HWPG类故障。查HWPG的组成电压是否有异常。               如果电流保持,到下一步#第二步::恢复VRON信号,再切断ICH_PWROK信号。    如果依旧掉电,则为+VCORE电压产生异常。查VRM芯片的供电条件、芯片是否损坏、周围元器件是否异常等。如果电流保持,测量时钟芯片发给PCH的所有时钟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则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晶振、周围元器件是否损坏等。    2如果时钟正常,到下一步。
第三步:
恢复ICH_PWROK信号,再切断H_VTTPWRGD信号。    如果依旧掉电,则查PM_DRAM_PWRGD、H_PWRGOOD、CLK_CPU_BCLK/#、PLTRST#这几个信号是否有瞬间的跳变。再断电测量线路的对地二极体值,看是否短路、断线、线路上的电阻阻值是否变大。        如果线路没有问题而信号没有起来,则可能是PCH芯片不良。            如果信号已经发出,则查是否CPU座空焊。或DMI/FDI总线是否不通,可能是CPU座或PCH芯片空焊。如有CPU带灯测试座则比较方便理想。
    如果不掉电,则考虑独显是否多处电压短路

网友:
实地都有讲 更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下载看过的,什么内容,不想浪费 分。

上当了, GM45 的东西

网友:
没分啦 暂时不看了

网友:
修掉电大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看了,老掉牙的东西三步调试法第一步:    切断VRON信号。  如果依旧掉电,则为HWPG类故障。查HWPG的组 ...

是老了点。早就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