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奇怪的隔离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16-10-04):
            联想E440 装电池5A大电流,取悼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拆机,取悼隔离管PQ32居然上电池能充电开机正常使用这是什么原因!

拆机不上电池插直流电源测PQ32隔离管控制级4角有19V 1 2 3角S级19V 在5 6 7 8角0.8V
隔离管应该没问题,于是装上电池,在插直流电源又是大电流,没办法先把PQ32取下试
上电池插直流电源居然就好了,电池能正常充电,单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

于是用电池测PQ312 发现G D S 角都有10V供电,

感觉这很不正常

网友A: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不好修啊.我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还没有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不好修啊.我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还没有修好啊

问题是把隔离管取悼一切都正常,就想研究下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是还有其他管

网友:
PQ312坏了,坏一个试一下!

网友:
路过的值得深究

网友:
路过偷学招数

网友:
你也是大神了  真厉害

网友B:
我怎沒见到有pq32管?是哪个管

网友:
有谁研究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沒见到有pq32管?是哪个管

大哥打错了是PQ302

网友:
这样的机子是通病   已经修到好几个了

网友:
表示没修过。。。。下次我看看

网友:
保隔和充放电路再看看吧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 追究原理有点难度

网友:
都这样修的,但查电路图我没找到原因啊!

网友:
电路图图上好像去掉放电管,有电池到不了公共点,但是实际可以,请高手解答啊!反正我没搞懂

网友:
pq32?PQ302吧?如果是PQ302的话。。。电池隔离管去了可以开机- - 好厉害

网友:
小白表示学会一招但是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