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看电流新方法

楼主(2016-10-04):
最近修了几个苹果笔记本 发现现在的苹果笔记本没有原装电源不触发 有的没有电池也不触发 这增加维修难度,使用原装电源看不见电流变化,使用可调电影不触发。真闹心,能不能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思虑许久 突然想起一个方法 如下图

待修主板16v电源接口插上原装电源适配器 但是220v那端不插供电,在16v电源接口焊上一个外接插口 就是图中的黄色插座 黄色插座接上可调电影
待机0.04如图

按开机键触发到0.79 掉电 掉电是因为主板有问题

但是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看客觉得好给点分吧 别人差钱 我是即差钱又差积分

网友A:
淘宝店不是已经有苹果转接头卖了嘛,18元一个

网友:
这方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店不是已经有苹果转接头卖了嘛,18元一个

买了 不好使啊 我试过了 待机有 苹果头灯也亮 但是没有触发

网友: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直接买一根苹果的线就可以看电流了

网友B:
一直都用苹果适配器剪下的线来维修的,不触发是你操作有问题或者是买的线有问题

网友:
这样接不是等于适配器没工作?和直接可调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转头的钱省不得..反正常用又不贵

网友:
我是直接翘了个坏电源自己找个面包板做个电源头,一样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用苹果适配器剪下的线来维修的,不触发是你操作有问题或者是买的线有问题

看图中电流表接的那根白线 就是买的苹果线 不触发 才想起这种方法 苹果2种线都有 有的可以触发有的就不行

网友:
这个方法很实用,买的都不怎么样好用的

网友:
还没机会修苹果笔记本

网友:
店里的都是剪了苹果原装适配器接在可调上

网友:
这个方法是不错  但是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不用接平果线也可以吧

网友:
买根线就行了,搞得那么麻烦呀

网友:
接可调电源的另一条,是直接接主板上吗??

网友:
找个坏电源线剪下来 接到稳压电源妥妥滴

网友:
也不为是一种维修方法。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不用破坏原装电源,有人说网上有卖转接头的,不贵 ,事实上没这么简单,我知道我以前买的转接线好多机子就是不加电

网友:
苹果适配器的线来维修

网友:
都是直接用原装适配器修的,买的头子不好用

网友:
我是几百年没修过一个苹果

网友:
一种参考的好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