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j 不过内存掉电

楼主(2016-10-04):
昨天 接修一台华硕k55vj 笔记本一台  客户描述开机指示灯亮 开机10次有一次亮机 。机器留下 拔掉内存开机0.76不掉电 ,插上内存开机0.89马上掉电进入待机状态 。试了几个内存还是掉电 排除内存问题 ,那就是主板了。在论坛找bios刷机 装上短路 换芯片还是不行 ,在淘宝买了一个 一样 ,问了客服告诉 只能用原芯片刷。试了几次终于刷好 了 。下次朋友们遇到此机器直接刷 bios吧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秘密了..这种一般都是直接刷BIOS.现在不用去买BIOS了..自己合

网友:
真是什么好事都让你遇上了,经常遇到都是半载内存坏的多

网友:
遇到很多类似案列

网友:
现在的机子有时候就是要原bios才得行也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只能用原来的BIOS芯片刷,不能代替吗

网友:
应该是原型号的BIOS芯片吧。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过不过内存?求教

网友:
有的机器是要原机芯片刷才可以  换同型号的都不可以  所以刷bios时不要将原机芯片弄丢了

网友:
楼主把BIOS上传就更好了

网友:
是BIOS程序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也到过,换芯片刷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一般板载内存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