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 1.0右下角出现99维修

楼主(2016-10-04):
之前有修过这个类型的,板子一来,我刷BIOS,没用,摘串口,网卡声卡。该换都换,该拆都拆,除了桥,最后不告而终
今天又来个一样的,还是先刷个BIOS,没用,于是这次我查了下,基本也是说BIOS,外设之类的,PS2口的阻值我打过的,都一致
于是看到有个贴说是一个小6角出问题,于是我打开了图纸

5脚是个供电,打阻值,不打不知道,一打,还真短路了
5b_rusb是有一个保险过来的,分别去过几个小六角,于是把附近的几个小6脚都摘了,
还是短路,想用烧鸡试试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电容有点黑,于是打了阻值也是短路了。摘了之后

网友:
MSI的主板,这种六脚芯片出问题的很多啊

网友:
眼神都那么好使 电容发黑也能看出来

网友:
小电容真是不好找的  眼神杠杠的  鼠标的供电电容坏了

网友:
还是PS2的问题,看来方向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