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P用几分钟就掉电,掉点后公共点都没有

楼主(2016-10-04):
联想T440P亮机用几分钟就掉电,掉点后公共点都没有.再次拔插电源头后,亮机用几分钟就掉。
掉电后测PQ9的G级为高,PQ9截止

实测-pwrshutdown信号为低,正常应该为高

-pwrshutdown是有VCC3SW上拉,掉电后测R1101两断均为0V,即VCC3SW为0V。

掉电后测U101的99脚和100脚电压正常,VCC3SW也没有短路。
所以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芯片换过了

网友:
东芝芯片坏了

网友:
电源接口电源检测脚 接地试试

网友A:
芯片先换换试一试

网友B:
TB芯片有一个引脚连很多个热敏电阻的,这个引脚电压不能超过0.5V,应该是其中的某个热敏电阻坏了,你把此引脚飞线到地就行了行

网友:
那些热敏电阻是串联在一起连到TB芯片的,图上看弯来弯去的,很好找的,那个引脚名是T开头的,具体叫什么忘记了,你找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芯片有一个引脚连很多个热敏电阻的,这个引脚电压不能超过0.5V,应该是其中的某个热敏电阻坏了,你把此引 ...

去保护已经试过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条件没满足

网友C:
第59脚102脚有吗 这两个是开启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59脚102脚有吗 这两个是开启信号吧?

都有的,电压正常

网友:
lBM的保护性特强,掉电后无待机应该是保护了,感觉还是温控这块的问题,查下温控电路看

网友:
或者检查散热

网友:
查查条件看哪里没满足

网友:
去百度搜下pwrshutdown吧 不知道怎么帮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先换换试一试

芯片换了3个了

网友:
再次无法触发,应该是保护了。路过 表示爱莫能助

网友:
CPU铁壳管,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一般是东芝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