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T进系统后无CPU供电

楼主(2016-10-04):
触发跑吗亮机,到进入系统的时候就无信号输出了,测量到没有CPU供电,测量到主控芯片各供电电压都有,VID1和VID43.3V  其他VID没电压,换了一个IO和主控,故障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修好了记得发上来,这种故障还很少遇到

网友:
开启呢 正常吗

网友A:
cpu应该有一路供电不正常导沒cpu供电,以前修过,开机正常,一会就就沒u供电了,其它供电时钟复位都还正常就沒u供电了

网友B:
VID的限流电阻 正常吗

网友C:
开启2.4V,IO CPU供电PWM一套全换了,时钟也换了,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应该有一路供电不正常导沒cpu供电,以前修过,开机正常,一会就就沒u供电了,其它供电时钟复位都还正常 ...

PWM一套全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D的限流电阻 正常吗

有一个限流排阻阻值不对,更换后解决。

网友:
限流电阻。LZ搞个图片和图纸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2.4V,IO CPU供电PWM一套全换了,时钟也换了,还是一样故障

开启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限流排阻阻值不对,更换后解决。

是不是那个102排阻?

网友:
嗯,就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