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机ITX-D425-ATPC:V1.0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04):
收银机ITX-D425-ATPC:V1.0主板不触发维修。主板同行发来一个主板,说是收银机上面的,老鼠尿上了,开不开机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图纸,哎,慢慢搞吧, 主板正面图, 实测,待机3.3V正常,RTCRST也有3.3V电压,当测到IO 的85脚时,发现没有电压,就去测熊条件,发现IO的99脚为2.6V,有点低了,感觉可能有电阻腐蚀引起的,但是没图纸,找了半天找不到,嘿嘿,还用老办法,从5V转3.3V的稳压器上并连个222排阻,然后连接到IO的99脚, 测量有3.3V了, 再去点开关针,触发了,接显示屏亮了, 主板型号, IO图,感觉还可以的给点分吧

ITX-425-ATPC V1.0 亮机备份 BIOS.zip

这是亮机BIOS,大家放心下载

没有主板图纸,就上传个IO的图纸吧

网友A:
为啥要并联电阻。而不直接呢?

这个正常应是5V供电,

网友B:
小铜刷扫一扫 找电阻也不是很难啊

网友:
EC的供电哦  楼主修的很好 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并联电阻。而不直接呢?

这个正常应是5V供电,

不知道电流多大,怕直接拉会烧,电阻不是可以减小电流吗,,所以就用个电阻做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铜刷扫一扫 找电阻也不是很难啊

没有小铜刷啊,

网友B:
没有买一个啊  又没几个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电流多大,怕直接拉会烧,电阻不是可以减小电流吗,,所以就用个电阻做上拉电压

看手册,99脚是个5V电压。
从5VSB拉 问题不大~

网友D:
我看板子上还有很多腐蚀的地方, 你都不处理一下吗?  这样修的板子,隐患很大的吧?  我看网卡芯片下面一片,并口排阻排容也不干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板子上还有很多腐蚀的地方, 你都不处理一下吗?  这样修的板子,隐患很大的吧?  我看网卡芯片下面一 ...

时间紧,先不弄,能用够一个月就行,一个月后坏了,继续收钱

网友:
慢慢琢磨 几个月就变 大神了

网友:
直接给电 很好

网友:
嘿嘿,钱到手就是真理啊!

网友:
能转电压  好厉害

网友:
感谢这个平台让我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
飞线搞定,很不错!查的真仔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99脚是个5V电压。
从5VSB拉 问题不大~

哦哦,那下次碰到这样的,就直接拉过去,加电阻还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买一个啊  又没几个钱

有时间了买个试试好用不好用

网友:
99脚原来的电路不用断开吗?

网友E:
木有图纸是不好搞,至少你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木有图纸是不好搞,至少你还是修好了。

不触发是最好修的,就那几个条件,一量就找到故障了

网友:
IO的99脚VCC是5伏供电,3.3伏给他稳定咩

网友:
直接就可以借电压。

网友:
感觉不稳定这样

网友:
能转电压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