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安装独显驱动蓝屏116

楼主(2016-10-04):
Y470 核显可用,安装A卡7690M驱动后,蓝屏,代码116  此机器换过D壳,按网上的方法,找通病,查MOS管U11 4478 ,测两边1.5v电压正常 G极电压是16.5V,请问是MOS管问题吗?要更换吗?

网友:
换个试试吧,也可能显卡本身不好了,检查一背面显存周围有没有掉件及显存供电

网友:
蓝屏1代码16是显卡故障,加焊不行重做或更换。

网友:
应该不是U11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故障可能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装系统的时候先不打显卡驱动试试呗

网友:
重植或者更换一个显卡

网友:
估计是显卡挂了吧

网友:
先把显卡拆了,重新植球,重新做一下试试

网友A:
谢谢各位,我看论坛里有和我一样的,刷BIOS居然刷好了,回去试一下子,不行就开始动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我看论坛里有和我一样的,刷BIOS居然刷好了,回去试一下子,不行就开始动显卡了

楼主刷好了说一声 大家也长点经验

网友:
还是弄显卡吧 显卡几率大一些

网友:
查下470通病,我觉得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感觉显卡本身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安装原装驱动不行就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