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10-04):
充电电路的故障相对来说是很高的,并且维修时间需要充电后才能确定,为了能更好更快的维修各类故障,可利润万用表电流表档修一切充电电路故障
请老师加精

网友:
好熟悉的声音,好熟悉的帐号。。。。王同学?末尾的广告。。。。

网友:
有没有搞错,这是什么鬼

网友:
看不了 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月饼肯定没有看完视频?楼主竟然用电流档直接测量L8112两端这动作也能做?L8112前端我看电路上是SW_CHGA,应该是一个方波吧!经过电感后才是直流电压!楼主用电流档测量两端就等于短路了电感!这样的操作很容易造成电路烧毁!

网友:
最后的PPVBUS_PROT用电流档直接对地测量我是服了!有意义吗?你在测试Q8123和数据线的负载能力吗?可笑!

网友:
还是按照普通的维修思路比较好,你这个方法太另类啦电流表档测量电感前端

网友:
自己录的吗,看得很好晕

网友:
视频看不了!以上各位大侠讲的在理,测电流应将表串入回路中.

网友:
电流测试不是串联在电路中吗? 我看了下直接并在电感上面测的。会不会短路?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学习

网友:
野外路子 不如李老师讲得好

网友:
不管咋 说,看了你的帖,你很认真很尽责,我还是有些收获,给你加分了,谢谢分享,加油!

网友:
有几个地方确实测量没有意义,并且还会造成短路,有楼主说的对,这个还不够全面,过些天出个更新更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