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公共点电压跳个不停维修

楼主(2016-10-04):
国庆这几天大家都忙着旅游去了,生意清淡,尽管今天已经4号,但还是没有恢复往日的忙碌。今天收一台联想Z370的本子,因为不忙,我又是新手,这机就老板修的,但我全程参与了,过程发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机型:联想Z370,板号没记住,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1-0.004之间,不停的跳,0.001时待机电压3/5不出来,0.004时3/5有,但是偏低。测了第一个隔离管,D级18.92,S级18.75,G级16V。
因为G级电压不正常,老板首先判断充电芯片问题,换了个充电芯片51125后故障依旧,因为0.004时3/5V也偏低,测了对地值正常,所以怀疑是待机芯片坏了,本想换一个,但是后来灵机一动,用风枪把3/5V电感后的大滤波电容吹了一下,然后待机变成了0.008,按开关触发了。找到问题了,果断换了两个330uf的电容,顺利亮机,维修结束。
3/5V滤波电容不良会把公共点电压给拉低了,并且在不停的跳动,头一次遇到,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这是我的第二个贴,各位师兄弟们多多支持,加分哦!!!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是新手,师傅从没让上过电

网友A:
51125是待机芯片

网友B:
感觉不可思议,,那电压都不挨边,怎么会拉低公共点呢

网友:
经验,都是经验啊

网友C:
这就是经验啊,很难得。以前师傅也修过一个类似的,联想Y450的1.8V没出来,后来到处查都没查出问题,最后也是把个330的电容给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可思议,,那电压都不挨边,怎么会拉低公共点呢

看公共点电压跳动,我也想到过电容变质,但我感觉是前面的电容,没有想到是3/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经验啊,很难得。以前师傅也修过一个类似的,联想Y450的1.8V没出来,后来到处查都没查出问题, ...

你的是不是1.5和1.8同一个pwm芯片控制的,1.5出来了,但1.8没出来,我看过这个贴,这个倒是好理解,1.5出来了那芯片的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只是看1.8的开关到位没有,如果开关也到位了,那排除短路后就是1.8一路的上下管,滤波电容和反馈的问题了

网友:
经验啊   公共点电压怎么和后面的滤波电容联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是待机芯片

呵呵,看来我看得还是不够仔细啊,多谢提醒

网友:
3v 5v待机滤波电容不良  很多机器用个几年后都会有这情况  有示波器直接秒杀

网友:
记得华硕有款老本 3.,5v没有 就是后面滤波电容 黄色的大电容 应该和那一个道理吧

网友:
51125是待机IC吧,怎么是充电I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