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这电位图怎么看

楼主(2016-10-05):
新手小白,刚下载点位图学习,发现几个不明白的:

如图一中的:
1、P_+1.5VDUAL_VCC_20 该脚电压是多少呢,前缀都是P_+1.5VDUAL,但是测得的电压都不一样
2、其他位置还有如:O_+1.5V_DUAL_OV#2,O_+12VIN,不知道是啥意思
3、REF对应的是版位号,PIN代表引脚号,NET代表的是线路,P/N是原件序列号,Desc是元件型号吗?

如图2(时钟IC)中的:
4、标了好多引脚功能,但是要怎么测试是否有故障呢,
----------------------------------------------------
哪位大师有华硕点位图的中文说明分享。

补充内容 (2016-10-6 19:22):
查阅资料发现+1.5VDUAL应该是+1.5V 双电源供电、电压就是1.5v,
照道理P_+1.5VDUAL_VCC_20 的电压应该是1.5v,然而测得的电压居然有12V

网友:
看你这么有心,交学费来跟老徐来学两招吧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先学电路  再学点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先学电路  再学点位吧

电路在哪里学?

网友:
找培训学校学呗    看点位图  起码的信号名字你得认得啊

网友:
新手慢慢摸索

网友:
电路图看起来跟点位图差不多啊,都没写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B:
学英文去吧  华硕有点位就不错了  看不清 放大点就清楚了

网友:
单独看awp7120就知道了。至于华硕起的名字,乱。大致了解意思就行。

网友:
华硕深奥  新手还是看看其它牌子的图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英文去吧  华硕有点位就不错了  看不清 放大点就清楚了

标号不会看呀、测测电压判断一下问题,尽然看不懂标识

网友:
那个是看 连在一起的

网友C:
版主不指点一下?P_+1.5VDUAL_VCC_20 是不是应该只有1.5v的电压呢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不指点一下?P_+1.5VDUAL_VCC_20 是不是应该只有1.5v的电压呢

应该是1.5v

网友:
拜谢版主赐教

网友:
你还是来学学远程把,包你学会

网友:
这个是点位图要慢慢熟悉。

网友:
迅维报名学习,不过好像不开远程的电路基础了

网友:
]P_+1.5VDUAL_VCC_20 是1.5V,楼主还是去系统学一下理论知识